求助IBM T43不触发

楼主(2015-01-28):
公共点电压正常,U61芯片VDD15正常,VCC3M出来了,PMH6芯片供电正常,VCC5M就是不出来,请问还要查哪个芯片,那些条件?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开启电压都正常吧

网友:
把电容换掉

网友:
貌似通病 3 5V电容换一下

网友:
全新的板子 才100块钱 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五V的对地值带负载和不带负载的对地值是多少?看五V反馈是否正常?

网友:
3V5V不出就查那几个条件呗

网友:
这个果断换电容,实在不行就换板子吧 !
老板子不值钱 !

网友:
这个应该是5V 后极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