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700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5-01-28):
DELL 3700认不到硬盘,供电5V正常,SATA_ITXP0_HRXP0_C,SATA_ITXN0_HRXN0_C信号也正常,GPIO_DSM,PCH_GPIO的3.3V电压也有,桥也换过了,就人不到硬盘,求解!!!????

网友:
硬盘有没有换过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SONY 的机器进水的,也是死活不认硬盘,桥也换了的,都没搞定,信号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个华硕开机掉电,也是死活硬盘做不了系统,信号都是正常的!

网友:
桥都换了   只能在刷个BIOS试试了           在不行只能换板了

网友:
你说的条件都正常就该认盘了,供电真的正常?盘在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