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300w的电源带hd6770+q8300经常不亮机

楼主(2015-01-28):
额300w的电源带hd6770+q8300经常不亮机,,需要换电源还是什么,coms电池没电不影响吧,还有+12v只有10.4v
电池

网友:
求教,,自己顶

网友:
新电源还是老电源?

网友:
CMOS电池有影响的,没电可能开不了机,12V变10.4V太不正常了,电源的功率肯定不够,,特别是12V供电电流不够。300W额定若不是虚标应该够用,虚标的话估计只有200W了。

网友(2015-12-14):
建议先找一个电源试下,还是一样的话,那就主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