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搞不明白,为什么修手机的都喜欢放纸巾在下面。。

楼主(2015-01-28):
放纸巾有什么用?
手机

网友:
怕划伤吧 或者掉件了 可以看的清楚点

网友:
不放点东西,桌子还要吗 ,还有能看的清楚

网友:
吸焊油、不然溢到桌子上太恶心了

网友:
应该是控制温度 吧

网友:
我现在修笔记本还是喜欢放张纸在下面,以前修手机养成的毛病吧。

网友:
洗焊油的时候可以吸水,不会让那些洗板水弄得到处都是

网友:
垫垫更健康!干净,防划伤,防掉件特别是小螺丝。

网友:
只有挂锡浆的时候才会把芯片放到纸巾上,以防芯片走位

网友:
明白了,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垫垫更健康

网友:
怕划伤吧 或者掉件了 可以看的清楚点。。。

网友:
主要是吸焊膏。修手机的好多用那种10块钱一盒的焊膏,像什么一样。

网友(2015-03-03):
防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