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液晶电视电源板 只有+5VSB输出

楼主(2015-01-28):
如题 这个板有24V(边上有ABC三个针) 18V 12V  5VSB(边上有ABC三个针  PSON  空载 接上电源 有5VSB  因为是要改板到别的机器上用的 把5VSB接到PSON上想让整个板工作 接上电源 就会听到断电器一回跳的声音 5VSB也来回跳 其它电压无输同 在5VSB和PSON 上串一个1K的电阻 接上电 继电器还中来回跳其它电压也无输出 在这里请教各位热心的师傅 朋友们 小弟技术水平有限 肯请各位大大 给我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你把待机电路修稳定,再修其他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待机电路修稳定,再修其他电路。

这是我刚买的板子 原来的机器是组装的杂牌的

网友:
5VSB接假负载看下

网友:
有接过 不行

网友B:
+5V是启动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是启动电压。

+5v 是启动电压 什么意思呢 要对地拉低就可以了嘛

网友C:
这块板子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块板子短路了吧

人家 才买的呢

网友:
上电后电源继电器不停的跳有两种情况,1.     5VS不带载(新电源的话排除了)。2.配的电源不符,装机后24V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