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显卡维修问题

楼主(2015-01-28):
各位大神,大家好,我手上有件显卡坏了,故障现象为电脑花屏,中间出现两条彩带。请问这是显卡哪里坏了?

网友:
果断加焊试试

网友:
加焊不行的话  以你的技术  只有换新的

网友:
加焊显卡,若不行只有换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换吧

网友:
怎么不看看显存捏

网友:
是台式机的 还是笔记本的啊

网友:
没连接外接显示屏看看还花不花,也没准是排线呢(如果是笔记本的话)

网友:
你 好  ,,,,送到维修店去看下

网友:
玩游戏玩多了的结果吧,送维修店修或者换新。

网友:
这种情况也不好说,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芯片内核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最多

网友:
显卡主芯片坏了  加焊或 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