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 看电影就黑屏!

楼主(2015-01-28):
联想一体机  不看视频没事  就是单跑鲁大师检测显卡  也没事!看电影先一花 接着死机黑屏 然后 电影还能放  有声音 键盘能操作!24那个芯片换掉 还是一个德行!最先还会GPUFAN 报警  我换过风扇了!

有没有修过的兄弟?

网友:
高手来回答啊

网友A:
求助帖迅维网现在都没人会理了

网友A:
我发了一个好几天都没人回复最后自己研究出来也不公布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没有处理好啊 ,,,

网友:
可以外接的话  外接看看

网友:
难道不是桥,我记得有款联想一体机桥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助帖迅维网现在都没人会理了

同样的毛病?不会是北桥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显卡停止向屏输出信号了呗

网友:
INTEL 的还是AMD的  如果是后者的话加焊下桥吧 !

网友:
我感觉是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了一个好几天都没人回复最后自己研究出来也不公布了,

留一手的人还是有非常多的

网友:
没思路的话就风枪吹吹桥或者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最多。

网友:
把显卡的温控摘了试一下!

网友:
驱动没问题吧

网友:
GPU FAN报错   才修好  只要把FAN 拆下来清洗下就行 了

网友:
有没有换过系统?

网友:
不会是C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毛病?不会是北桥吧?

查显示输出和控制

发的求助帖只有有人修到过或者有建议的都会回复!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多一点

网友:
B300 B305毛病多  似乎联想的一体机都很垃圾

网友:
显卡驱动换个试试

网友C:
是不是ATI的显卡?换驱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ATI的显卡?换驱动就行了。

谢谢  换饿了驱动好像是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或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