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三星R508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01-28):
这机器,没什么难度,只是我的维修方法节约了一个芯片,闲话到此结束进入正题
一同行拿来一台三星R508机器,开机不显,接手把光驱跟硬盘去掉,电流到0.4没有跳变,这情况大概是少电压,拆开一量,打所有电感只有CPU电感没电,接下来就量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先量开启信号U515的第44脚,结果一量只有0.3V,到底是没电压出来还是被拉低了,断电打一下值有5百多正常,追查这信号从哪里来的,查出来是U512的PG作为U515的开启,一量U512的6脚PG没有,看来也没断线,量一下R597的上拉电压3.3正常,L505的1.1V也正常,看来要么被拉低要么U512坏掉了,把R668断开,结果一样PG不出。看来是U512坏了,不想换芯片,量了R667 R666的一端都有3.3V,直接把R668的电阻接到R667,再开机CPU供电出来了亮机了,此机修复,写那么多其它都是一些废话,只是想让看的人看得比较明白。

网友A:
为什么不是C660有问题呢?

网友:
维修不是研发 只要能整好就行

网友B:
可以飞个电压过去也行吧!

网友C:
楼主这是把利益最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C660有问题呢?

有可能但我觉得芯片坏的可能性比它大,我打值有5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个电压过去也行吧!

有时可以有时不行,这个要考虑到电流,飞电压有时电流太大会把芯片烧掉,还有一个就是时序问题,你飞那个电压不一定符合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把利益最大化

是啊,同行的机器收不到什么钱的

网友:
楼主这篇文有点意思, 既省了时间, 也增加了收入。没有绝对的必要情况下更换芯片确实划不来

网友:
朋友图纸上传一下

网友:
那三个PG用哪个都行 只不过厂家设计那两个没采用   也可以说是用来备用的  这就让楼主利用上了

网友:
楼主所说的L505 有1.1V ,是指总线供电的电感后端所测的电压值吗?

网友:
不错  这个好 学校了 下次记到了

网友:
不管怎样,只要能干好就是好!!!

网友:
把成本压低要在机器稳定的前提下。

网友D:
保守维修。。。。。。直接给开启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守维修。。。。。。直接给开启信号。。。。。

是这个意思,但有时要注意时序

网友(2015-03-07):
只要不影响到时序,这样做没什么不好

网友:
这里没出现时序问题   要是时序有问题  飞过去肯定没用的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照楼主的做法搞好一台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