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的读取

楼主(2015-01-28):
大家读写BIOS都是用什么软件,SPI接口的,哪个朋友能提供个吗,谢了

网友:
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度BIOS哪有什么软件啊 干维修的都是用编程器

网友:
太深奥了,,,还有度BIOS

网友:
买个编程器就可以了,带软件的 !

网友:
买个编程器就OK   迷你TL866就很实用         也不贵便宜实用

网友:
用编程器要把BIOS 芯片拆下来才能刷和读  不拆就可以用软件读了,但不能刷。

网友:
bios是配置桥的引脚定义,决定那个先后起来,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