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电脑、插上可调电流表0.1A、小短路牵扯的信号解释!

楼主(2015-01-28):
三星笔记本电脑、插上可调电流表0.1A、小短路牵扯的信号解释!

网友A:
这个是通病 遇到很多了

网友B:
好久都没有看到有质量的帖子!

网友C:
南桥背后的电容短路都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背后的电容短路都是通病了!

都知道是通病、但是有几个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信号的啊
这才是关键
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 遇到很多了

都知道是通病、但是有几个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信号的啊
这才是关键
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都没有看到有质量的帖子!

对你来说什么 是优质量的帖子啊  呵呵

网友D:
虽说是通病了   既然标出来了  证明你用心了   保留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虽说是通病了   既然标出来了  证明你用心了   保留吧

你不是迅维网实地学员吗?这个对你来说小意思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迅维网实地学员吗?这个对你来说小意思了  呵呵

所以我才说保留啊   我说的保留的意思  不是我个人保留   而是你这个贴子 保留      如果你发的这个贴子没有标出具体位置  只说了这个通病   贴子 是要删除的   而你标出了位置  所以我才说保留    呵呵

网友:
好像是通病,

网友:
是维修的都知道

网友:
能说祥佃点就更好了。

网友:
找到问题的病根

网友:
话说确实是如此、一般通病的都是修好收钱、还真没去注意那个是什么作用

网友:
三星的点位都有,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