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线网卡不能启动求助!!!

楼主(2015-01-28):
我的电脑是联想的,今天早上突然卡死了机,我就拔了电池结果无线就开启不了,现在求助,希望各位技术帝提供帮助。
打开物理无线开关后,电源管理项下没有控制选项,不能打开无线网卡,

网友:
开物理开关就成这个样子,FnF5就这样了

网友A:
bios设置里看看,是不是无线网卡禁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里看看,是不是无线网卡禁用了

刚才到BIOS里去看了,是允许的,

网友B:
安装联想热键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联想热键驱动!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我的电脑里面也没有这个驱动下载吧

网友C:
重装系统一般都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一般都能解决的

看来只能用这个方法了

网友:
重做个系统试试呀

网友D:
联想,做完系统后要驱主板驱动,无线才好用

网友:
开机进BIOS  按F9 在保存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还原下BIOS设置

网友:
请问怎么还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做完系统后要驱主板驱动,无线才好用

主板驱动?怎么弄

网友:
可以飞线强制启动的

网友:
难道有可能是无线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进BIOS一般是F9

网友:
强制打开。。。。。加我扣扣我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