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不触发,待机电流0.45左右秒杀

楼主(2015-01-28):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的二修机联想V370,现象是用电池不触发,接适配器能触发不显示电流0.6左右。看了一下机子叫客户机子放着。客户走后把机子电池卸了,接适配器发现待机电流偏高,待机0.45左右,心想肯定是那里短路了,于是拆机检测。机子拆开裸板待机居然还是0.45,于是暗喜肯定短路在主板,先用观察法看,主板没任何烧焦的痕迹,仔细一看哈哈,是联想典型的毛病多多板,因为它用了铁壳的MOS管,根据以往经验线烧机,接了适配器按开机键手摸MOS管,摸到PU4403这个MOS管时烫手快起泡了。果断断电拆了这一组的MOS管PU4401、PU4403万用表测了一下奇怪,还短路,于是继续拆这一路的PU4405芯片NCP5911MNTBG-GP再测电路不短路了,于是换上PU4401、PU4403、PU4405再插可调电源,这是待机电流0.01正常了。心想这次修好了,于是接好CPU和内存开机,奇怪开机电流正常跳动到1.01就不动了,还是黑屏,于是断开电源测刚才修的那一路发现2个330居然短路想一想刚才没短路,于是就把CPU拆了再测发现那2个330不短路了,果断换个B950上机。通电开机OK,亮了,测机1个小时没问题,到此这台联想V370修好了。写得不好希望大家不要拍我。

网友:
一般短路 铁管子 是大电流  呵呵

网友:
CPU造成短路

网友:
现在这种2代 的CPU 坏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
这个故障基本上都要坏CPU了 遇见几个也是CPU挂

网友:
这种联想机器修了好多了,不过也是送钱的

网友:
嗯,连CPU都烧了

网友:
一般这种烧了MOS管的情况连供电IC都会损坏!维修不慎时会赔进去多个MOS管跟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