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thinkpad T60开机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5-01-28):
我是做嵌入式的,前几天老板拿过一台很老的thinkpad T60.说是开不开机,根据开机提示,应该是风扇检测不到。我就拆开清理风扇。完事装机后就不能开机了,显示器指示灯亮,但是背光什么的都没反应。硬盘被拿去读数据,拿回来后外接显示器可以开机但是一到欢迎进入windows时就蓝屏。请教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求点思路

网友A:
你是不是散热不能好 ! 这 机器 一把显卡 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散热不能好 ! 这 机器 一把显卡 有问题

机子不是我用的,反正除尘的时候好费劲的。好多灰尘。显卡的问题的话我外接显示器也有显示的,对了,显示不正常有好多条纹

网友:
这是显卡出问题了 花屏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子不是我用的,反正除尘的时候好费劲的。好多灰尘。显卡的问题的话我外接显示器也有显示的,对了,显示 ...

显卡的问题 有时候屏也不出显示

网友C:
很多人清灰还原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什么掉件啊,静电烧坏芯片主板啊等.....随后还原出现故障自己都感觉莫名其妙,清灰的话小心点些。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问题 有时候屏也不出显示

显卡的话,自己的显示器一点也没反应啊。外接的花屏,时不时还有别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清灰还原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什么掉件啊,静电烧坏芯片主板啊等.....随后还原出现故障自己 ...

恩呢,我也是第一次清这么老的tingkpad,以前自己同学的本都没这样过。。。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D:
仔细观察有没有掉件  看各种插孔有没有弯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观察有没有掉件  看各种插孔有没有弯针

好的 今天下班后我在自己查看下。

网友:
这是在论坛找到的资料,请问哪里才是显卡呢

网友E:
没什么好想的直接干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好想的直接干显卡

显卡是哪块?。。。。电脑主板小白求教。。。

网友:
显卡问题,修吧

网友:
边上有显存的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哪块?。。。。电脑主板小白求教。。。

显卡都不知道 还能除尘?就是在散热铜片下面和CPU呆一块的那个基友芯片、体积和CPU差不多、

网友:
这个显卡不熟悉话不太好干哦

网友:
那个你的动手能力问题      全部拆了有些电脑放电之后要重新设置bios

网友:
首先看你这个蓝屏代码是什么,会不会是硬盘模式问题?如果排除了硬盘模式,系统等造成的蓝屏,可以考虑显卡的问题,这款本显卡爱出问题。

网友F:
显卡问题,一般都是打胶的,不好做。一般加热一下也可以,但好不了多久

网友G:
楼主什么连显卡都不知道 最好还是不要盲目的弄哦

网友H:
显卡的问题   放到BGA焊台烤烤应该OK        遇到好多台了都这样的问题

网友I:
这机器很多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什么连显卡都不知道 最好还是不要盲目的弄哦

电脑也不打算用了,我就趁此机会多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很多都是显卡问题

是呢,我搜着好多说这个显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卡的问题   放到BGA焊台烤烤应该OK        遇到好多台了都这样的问题

但是  烙铁我有,BGA焊台有点专业了   我们没有这个。。。有没有什么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问题,一般都是打胶的,不好做。一般加热一下也可以,但好不了多久

我就把散热板拆下来,没动它,安上就不行了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有通病, 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本机不显示,开机后用VGA外接蓝屏。BIOS设置将硬盘那设置成兼容模式后能进欢迎界面但是还是蓝屏。然后安全模式下就那个样子

网友J:
这款显卡是显卡门,90%是显卡空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款显卡是显卡门,90%是显卡空焊啦

多少还是显示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