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33G001 板号DA0R08PI6E2进水维修,有图有BIOS

楼主(2015-01-28):
机器型号:DELLP33G001
机器板号:DA0R08PI6E2
显卡型号:N13P-GL-A1

故障现象:进水机,插电大短路
先查看进水部位,

就是这里引起的公共点短路
以上为进水部位,

清理好进水部位,发现EC3脚腐蚀断了,EC的三脚数据手册上是接地的,而这个机器是接+RTC_CELL,会有影响吗?现在需要加焊的部位,涂焊油全部加焊,QFN芯片摘下然后重新焊接。都做完后插电,不短路了,电流一会0.6一会1.1A,但屏幕始终不亮。想到了EC3脚,拆下换新,换了一块EC故障照旧,证明机器点不亮跟3脚断线没什么关系。既然是进水的机器,电流有时候是0.6CPU供电有关系?(我测过的不到1V 肯能是在电流1点几安的时候测得)那就再一次仔细查看,看看有没有遗漏的进水部位,
果然发现PU7CPU供电管理)也有进水痕迹,多个引脚腐蚀严重,涂上焊拆掉芯片,重新整理焊盘和芯片,装上后开机电流有变化,但外接还是不亮,插上内屏,机器点亮,电流0.6-1.4-1.6-1.3点亮,

显卡

整版正面

整版反面
最后有个小插曲,有几个键不能用回车也不能用,认为是键盘坏了呢,换了新键盘还是一样,最后发现是EC的某个接键盘的引脚没焊牢,嘿嘿
本机维修最后的4点总结:
1.电路图如果没有一样的,找相近的参考。
2.处理进水的机器,要仔细查找所有的进水部位,然后逐一修复,不要遗漏。
3.外接显示器试机要注意,有的机器外接是点不亮的,外接时还要看电流的变化。
4.焊接元件的时候一定要焊的牢靠,这样才能少走弯路。
5.附上机器的图纸(代用的,位置号基本一致),附上自己备份的本机BIOS,8M的文件,分卷
备份BIOS DELL P33G001 DA0R08PI6E2

网友:
受教了,很详细,值得顶!

网友:
不错 图文并茂

网友A:
我也在修这。。。但我的问题是 。。时好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修这。。。但我的问题是 。。时好时坏

怎么个时好时坏呢?也是进水的吗

网友B:
如此大的面积进水   修复后 怕用着不稳定哦

网友C:
以前修过一块方正的,到了三个引脚,不过全是接地,两个引脚相连,同行连着换了两个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过一块方正的,到了三个引脚,不过全是接地,两个引脚相连,同行连着换了两个键盘

我这次EC也有两个脚没焊好 好几个按键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此大的面积进水   修复后 怕用着不稳定哦

首先是练练手,但愿它用的久些,修这样的机器风险小,呵呵

网友:
描述精确       图文并茂          内容详尽

网友:
迅维出来的都不错,有含金量

网友(2015-02-28):
下载个BIOS 用下开机滴滴三声响

网友:
   bios 也要报警哦。

网友D:
怎么看了啊 ,,板号???
怎么一个也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了啊 ,,板号???
怎么一个也对不上

仔细对,就对上了,没错的,

网友E(2017-07-02):
你这BIOS 有问题,,两个都下载了,,不能解压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这的dell的破机子啊 南桥太他妈爱坏了 淘回来的板都是换过桥的结果用了没几天又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BIOS 有问题,,两个都下载了,,不能解压

哦,真是抱歉  我下载试试,然后有结果了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