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VD过LOGO后灰屏

楼主(2015-01-28):
一个ASUS X55VD的本子,开机过ASUS的LOGO后灰屏,就是上面什么画面都没有,但背光是亮的,外设全部拔掉了,可以进BIOS,在BIOS界面什么都可以调节,用U盘启动也是,可以看到PE的启动画面选项,但选折里面的一个选项进去后就一样的灰屏了,而且在灰屏界面不能重启,这个用什么些什么思路啊,没有图子的机子

网友:
BIOS里有独显集显没,分别调下试试。能换的U 内存什么的也都换了试试。

网友:
看看  是不是显卡

网友:
好像这电脑还在保修

网友A:
楼主我刚好遇见一个华硕F8T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刚好遇见一个华硕F8TR

也是过LOGO灰屏,进BIOS正常,进U盘菜单正常,但是回车就白屏了   我的是北桥坏了 AMD的

网友:
可以官网下bios升级。

网友:
BIOS  或者显卡 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先刷个BIOS  在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