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T8950 触摸屏失灵 换新屏都没用

楼主(2015-01-28):
接一台华为T8950手机,客户说触摸屏不灵,叫我帮忙换个新屏,结果换了新平触摸屏还是不灵,按照我图中的做法,就能成功解决。

网友A:
楼主能说明一下加焊的这个是管什么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明一下加焊的这个是管什么用的吗?

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