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 g23手机背光闪和明暗维修

楼主(2015-01-28):
g23背光闪屏,背光灯调不了明暗,先换220的升压,不行就换灯控驱动,就能解决。

网友A:
请指明哪个是220的升压灯控驱动,小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指明哪个是220的升压灯控驱动,小白不懂。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图片放大就能看到了,楼主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