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不触发(AMD芯片组)

楼主(2015-01-28):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戴尔1536的机器,同行说是不触发,接电流表按开关的确如此。既然是不触发,那就拆机吧,拆机过程省略。拆开机器后裸板上电也是不触发,断电打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无异常。再次通电,示波器伺候,待机有3v南桥和EC都有波形,按开关EC的125脚有高低电平变化,81脚却没有变化。此时锁定故障在EC这块,于是查EC的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都有,BIOS也有波形,只有120脚的LID和80脚的RSMRST#没有。立马去查LID的来源,从图纸中得知LID是由待机3v通过电阻R599上拉至EC的120脚。此时心想可能是LID的问题,于是用镊子短接电阻R599再触发还是一样的。难道是RSMRST#不对,如果是RSMRST#不对的话那就与BIOS有关了,不管那么多了,先刷个程序看。刷完后通电接口电源灯亮了下就灭了,看来有戏,触发电流完美跳变亮机了。机器修好后,通电又测了下LID和RSMRST#,LID为3.3v而RSMRST#为0v。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款机器在通电后,电源接口的灯会亮一下再灭掉。我修的这台机器通电后,电源接口的灯并没亮一下再灭掉,估计灯亮与BIOS有关。发帖不容易,劳动成果更不易,看帖加分是种美德,希望你们都是有美德的人。次机的图纸和BIOS论坛里都有,本人就不在重复了。

网友:
RSMRST是触发后 才出电压的 ,程序不对 导致的RSMRST触发后也不为高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不少。

网友:
秒杀机器。。。估计也是通病了

网友A:
RSMRST#大部分机器是触发前就出的电压,表示待机供电正常!少部分机器是触发后才出的。

网友:
楼主给力,学到了

网友:
今天习下午遇到过戴尔p33g 关机 电源一直亮   也是bios问题

网友B:
楼主附上图就更好。

网友C:
没有烧录器真心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烧录器真心不好搞

编程器是现在维修必备哦

网友:
估计你这款机器的RSMRST#是触发后才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大部分机器是触发前就出的电压,表示待机供电正常!少部分机器是触发后才出的。

以前一直以为RSMRST#是待机就有的电压

网友:
部分机器的LID信号是开机之后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附上图就更好。

图纸和BIOS论坛里都有。

网友:
RSMRST 看机器。有些是触 发前

网友D:
lid 是什么信号干什么的啊,

网友:
路过,学习了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记得之前修的机器都是在触发后才出
RSMRST这个信号的。真心不懂

网友:
DELL的机子不触发BIOS坏的挺多的‘

网友E:
纬创的吧,BIOS坏得比较多的

网友:
LID 信号 (合盖开关 )应该为  3.3v,不然 按开机键 ,是没有反应的,  rsmrst   按开机键之前 ,可有可无。

网友:
这下知道了,以前有遇到过lid为低的,还真没遇到过RSMRST#为低电平的,

网友:
原来RSMRST和bios也有关,学到了

网友:
分析很到位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d 是什么信号干什么的啊,

是休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纬创的吧,BIOS坏得比较多的

是广达代工的。

网友:
RSMRST#一般都是按开关前就有了吧

网友:
恩,液晶屏幕上面也有个lid信号,,我这有个屏幕进pe没事,,进系统到出鼠标的时候就黑了,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