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61XL无CPU供电 RT8859M求助!

楼主(2015-01-28):
如题:内存、桥供电全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VCORE。
VCORE控制芯片为RT8859M+RT9605,无图、无资料。
查RT8859的供电41脚VCC5V正常,38脚EN为1.09正常,47脚DVDA开机时为约8V,慢慢下降到约3V,就是48脚差异比较大:开机时约3V,很快下降到约0.12V。
查RT8859的48脚上、下偏置电阻,上拉电阻为100K,下拉电阻约1.27K,按这个算48脚约为0.15V,但是按RT8859的PDF资料算,48脚的电压应该大于1.06V,内部比较器才能触发翻转。
不知道原来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看到论坛有人说DVD可达5V,按基准1.06V算,把下拉电阻换成10K后,DVD电压大于2.5V,还是无VCORE。
同时换上、下电阻,把DVD改为约5V,还是无VCORE输出。是RT8859坏,还是后级的RT8605坏?

实测开机后,RT8605的4 5 7脚三个PWM电压均约1.88V,应该是正常吧?
正常的47 48到底是多少?

网友A:
dvd 5v 不知谁误导你的 同类芯片看到过零点几伏的 芯片资料上明确说了限制在1.01到1.11 只要vcc大于4.24v dvd dvda都应大于1.06v

网友:
查一下en信号

网友:
5v的话 芯片坏了 换吧

网友:
有不是很清楚芯片的工作条件时尽量不要更改外围元件参数!更换芯片是最直接的判断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vd 5v 不知谁误导你的 同类芯片看到过零点几伏的 芯片资料上明确说了限制在1.01到1.11 只要vcc大于4.24v d ...

DVD是5V的帖在这: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6052-1-1.html
前面说了,从PDF看,大于1.06V即可。
收到主板时,查无VCORE,测量DVDA约8V,然后下降到约3V;DVD约3V很快下降到0.12V。
你仔细看帖,从DVD外接的上、下偏置电阻算,理论值确实只有0.15V。
否则,就不会改动下拉电阻做测试了。

现在是:即使换回原来的两个上下电阻,还是无VCORE,DVDA也没有之前的约8V了,而一直约2.5V左右。
DVD一直小于0.5V。
只有等芯片到,上机后才能确定了。
但我估计不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D是5V的帖在这: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6052-1-1.html
前面说了,从PDF看,大于1.06V即可 ...

把你认为可信任的芯片pdf贴在论坛上瞧瞧 还有记得换换两个分压电阻 分压电阻坏是这个系列芯片的通病 还有你线路有没有搞错

网友A:
重新确认了 不可能是5v 我举报了他 是水贴 典型例子根本没有 不要相信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确认了 不可能是5v 我举报了他 是水贴 典型例子根本没有 不要相信他

亲爱的 没必要这样子

网友:
正在学习呢 !!!1

网友:
正常的47 48到底是多少?
正常都是1.3V。

网友:
查RT8859的48脚上、下偏置电阻,上拉电阻为100K,下拉电阻约1.27K
   下拉电阻是12.1K

网友:
EN要有1.09V         42脚2.8V和43脚2.5V      47和48有没有1.3V        49和50也是有1V,这几个条件满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确认了 不可能是5v 我举报了他 是水贴 典型例子根本没有 不要相信他

非常同意你的看法,每个人水平不同,但约不能容忍他人误导! 如果其它会员有RT8859M的板子,可人为调节DVD脚的上、下偏置电阻,设定DVD为5V看看?新芯片没到,现在暂时无法确定芯片是否已损坏。到时可进一步确定。

RT8859M的PDF,百度可搜索到,这里就不上传了。从那个DVD说5V的帖子分析,可能是他从PDF中测试的典型电路中有一组DVD的箭头指向是5V,所以判断DVD可接5V电压。那个帖子上有他截取的局部图。
但从PDF中看,另外两个测试图,DVD DVDA都是通过两个分压电阻接到12V的,前面说过了,从PDF资料看,DVD DVDA只要大于1.06V就行,按这个算,上电阻100K不变,下电阻取9.689K时,理论值刚好是1.06V,我是用10K电阻代下电阻的,用电阻分压器算约1.091V,但实际通电后测量,却是约2.5-3V,很快下降到0.5V以下。

结合后面会员的回复,我换回DVD原下电阻1.27K后,DVD脚为0.15V左右。
50脚11-11.5V 49脚12V 48脚DVD0.15V 47DVDA1.41V 43脚2.59V 42脚2.95V 41VCC为5.1V 38EN为1.09V 23SETINI为0.931V 22SETINIA为0.933V 18VCLK为0.813V有小型 19VDIO为1V有波形 37PWMA1.88V 53PWM1 1.89V 52PWM2 1.9V
供大家参考。

网友:
我想说句
楼主老大 我怎么感觉你图非常小
5v应该说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爱的 没必要这样子

你这“亲爱的”让我雷得外焦里嫩的 不过是挣点分而已 楼主和你都理解过度了

网友:
题外话 看你空间留言 你是版主吗 我莽撞了!!!!

网友:
换芯片试试吧!没有资料依据量的数据都没有用。

网友:
H61芯片组没CPU供电得按照时序来修,查一下有没有PROCPWRGD,刷个BIOS

网友(2015-02-28):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MS-H61XL,不过是主板短路,查不到是哪个部位短路了

网友(2015-04-12):
谁有这个板的BIOS,也给发一个吧。谢谢。。。铭瑄MS-H61XL REV:G1

网友:
我这有一块梅杰的,也是RT8859的,不出CPU供电,EN脚4.6V,DVDA,DVD 1.3V ,加焊8859OK。

网友:
查RT8859的48脚上、下偏置电阻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和你现象一样,各脚电压都和你是一样,换了芯片也没用

网友:
是不是外围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