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推荐一个好牌子的数字电容表

楼主(2015-01-28):
非常想学电源维修,已有万用表,请高手前辈们推荐一个好牌子的数字电容表,品牌,型号,价格,跪谢!!!!

网友:
说真的,万用的电容档就可以。如果真的要买就买个vc6103 ,有钱就上电桥

网友:
我也早就有买电容、电感表的想法了!后来想想这表价格不菲!利用率也不高,一般场合下怀疑电容不良时就直接更换,反正电容也不贵,多备点儿!当然如果就是需要的话,建议买高档点儿的!毕竟是测量精密电容的场合中。

网友:
如果确实有大量测电容的需要,不要买电容表,直接上电桥,维修很多时候副参数必容量重要多了。

网友:
电容表是夹在万用表和电桥间的怪胎,要求精度、参数等就上电桥(10K、100k的看你荷包了),一般维修就买块带电容档的万用表(最好是采用容抗法测量的那种),如果嫌测量范围太小可以用个已知电容串联再测。

网友A:
看到电桥,还特意去百度普及了一下知识。
看楼主的情况,没必要买电桥,那价格也贵。优利德UT611手持式电桥(10KHz)要570元,这还是便宜的。
我当时也想过买个电容表,看中了胜利的VC6013,130元。后来还是又买了块万用表,胜利70D,160元(也就多个30块),电容最大量程60mF。

网友:
用电桥  最好便宜

网友:
便宜实在   1百多

网友:
我买才280元  自己可以上淘宝去 找

许老师0.3%精度 数字电桥测试仪 LCR表 电阻电容电感表带ESR 套件

价格
¥28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电桥,还特意去百度普及了一下知识。
看楼主的情况,没必要买电桥,那价格也贵。优利德UT611手持式电 ...

我目前主力表就是vc70d,比较方便。电容档一般,测试原理不能分辨esr高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指点

网友:
胜利、优利德、维希特,我买的是维希特的VC6013,还是可以的,误差小,准确

网友:
VC890C+就够用了

网友:
目前主要型号有VC6013 ,VC6014的,VC6013好象是电容,电感表。

网友:
做个维修的又不是搞科研,随便上个山上的电容表就行了,几十块钱用用还行。

网友B:
不要迷信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如果测试结果明显异常,比如偏低,那这个电容就是坏的;如果没有异常,那并不意味着是100%良品。
我已经几次发现用包括福禄克、UT61E表电容档测不出来的坏电容了,所以还是专业的电桥要更加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迷信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如果测试结果明显异常,比如偏低,那这个电容就是坏的;如果没有异常,那并不 ...

的确对于采用充电法测电容的万用表电容档唯一的好处是可以测大电容,对于失效(不鼓包,不漏液)基本测不了好坏。我上面也说了,如果要买带电容档的万用表最好还是买用容抗法测的,虽。然范围小,但对于坏电容还是有90%的准确判断,容量小可以用串联法弥补,再配个简易的ers表定性判断电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