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显还是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5-01-28):
一块G31主板集显,在正屏液晶上曾经使用,但现在液晶显示没有信号,连主板自检的信息都没有,主机听到正常进入系统声。开始怀疑显示器,但接另一台主机能够正常显示。
  把G31去接另一台宽屏液晶,开机有显示,VGA线,电源都换过。

现在不知道是那个出问题了。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系统支持的分辨率刷新率原因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支持的分辨率刷新率原因导致的

不带系统。只接主板

网友:
主板坏了  看是什么板 华硕的就是272和a7坏了  其他的多半是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带系统。只接主板

你都说了“主机听到正常进入系统声。”?怎么又说不带系统呢?自相予盾!

网友:
显示器的设置(如刷新率过高之类)不符合主板

网友D:
分辨率刷新率原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说了“主机听到正常进入系统声。”?怎么又说不带系统呢?自相予盾!

第一次时有硬盘,后来的我都拔掉硬盘的电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分辨率刷新率原因导致的

怎么都不仔细看我的内容,不带系统都得没显示

网友E:
你开机 使力按F1/DEL 看能不能显示BIOS  换张独显试 显示不 在来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开机 使力按F1/DEL 看能不能显示BIOS  换张独显试 显示不 在来看问题

在BIOS里也没显示,但接另一台主机能正常显示。

把G31接到另一个显示器也一样正常

所以才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重新再说一下

G31主板接在A液晶无显示
G31主板接在B液晶有显示。
另一主机接在A和B液晶,均有显示。
电源和VGA线均排除

是主板还是显示器?

网友:
主 板 的问题大
你在找个CRT 17的试会不会显示 会估计是你的方屏显示不支持

网友:
我觉得6L说的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不仔细看我的内容,不带系统都得没显示

怎么发的贴啊,你自己看了吗?不带系统怎么听进系统声音。。。来刷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