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主板集显还是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5-01-28):
一块G31主板集显,在正屏液晶上曾经使用正常,但现在山寨液晶显示没有信号,连G31主板自检的信息都没有,VGA线,电源都换过,主机有正常进入系统声。开始怀疑正屏液晶有问题,但接另一台主机能够正常显示。

  把G31去接另一台宽屏液晶,开机正常显示。

现在不知道是那个出问题了。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主板集显还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查一下RGB行场信号吧

网友:
可能山寨的显示器的vga的连接线有的管脚没接造成的

网友:
换VGA线  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 ,大些。

网友:
分辨率和山寨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