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B460短路故障维修

楼主(2015-01-28):
经典故障B460简单维修。插电电流5A拔电、很明显短路咯。这款机器通病就是CPU供电的铁壳子。拆机量。无短路啊。插电还是短路。怪了。把王八壳子拆开看看。有一个已经胡了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换掉。通电还是短路。这样看来芯片也坏了。62882换掉。通电。正常了。显示了。装机。开机进系统。关机。咦出故障了。风扇常转。关不了机??什么情况?强行关机。再开。跳不过内存。反复擦试。故障依旧。拆掉COMS电池。再开。可以了。进系统关机正常。再开又不过内存。怀疑是U坏。换了个U一切正常。提醒各位以后这种机器报价的时候最好连U也算里面去。这台就多赔了个U给客户

网友:
就怕报高一些价.客人又不修了.是该注意注意

网友:
B 460和B 470 CPU供电有问题 极有可能损坏U
报价前还是多测试下比较好

网友:
这台机子铁壳,U也坏的多

网友:
报价太高了客人又不修报低了又亏本,真难搞啊

网友:
CPU乌龟供电管坏掉,U极可能也坏,以后要对客户讲明啊,不能做冤大头

网友:
b460与b470都是令人蛋痛的机器。

网友:
啊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给楼主描述的基本一致

网友:
B460  B470   CPU都爱坏  通病来的  报价的时候多留意下

网友:
铁壳。坏U 很正常。哎。。以前就吃过亏。哎。

网友:
460比470U坏了少很多,虽然这样还是要跟客户提前聊聊这件事。

网友:
现在U坏的多

网友:
这个乌龟壳短路,确实容易烧cpu遇到几个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放电要不正常就应该刷BIOS了

网友A:
那怎么办呢?报高了客户不修了,报低了自己赔了,很难把握啊

网友:
手上也有一片啊,B460E的集成机器,换了铁壳还没好,再找个CPU供电芯片换上去吧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办呢?报高了客户不修了,报低了自己赔了,很难把握啊

先跟客户讲可能U坏了。让他心里有个底。

网友: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