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联想L2061WD显示器,我醉了

楼主(2015-01-28):
联想L2061WD显示器,我醉了,电源板和驱动板上其他的屏不闪,上原来的屏闪!原来的屏上其他电源板和驱动板不闪!联想的屏和电源板驱动板上一起就闪屏!

网友:
前两天我也修过一个联想l2061闪屏本来以为是按键后来按键换了还是闪我又刷了一下mcu最后是感压板坏了

网友A:
上面打字打错了是高压板

网友:
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的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打字打错了是高压板

电源板换过也一样!其他机上面拆下来的!

网友:
怎样闪啊,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闪屏的··肯定有它的缘故的嘛,那人家那套原来都用着的肯定之前没有,后来出现才去修的嘛。闪屏的我个人总结也就几个缘故,要么灯管烧了或脱焊 要么高压保护了 要么300V 25V 16V电容漏电了。

网友:
是MCU程序问题吗?

网友:
看不明白,是图像闪还是背光闪,先判断那部分,在正对来修

网友:
是不是背光模组有问题,有的原装模组要求高

网友:
把开关电源上有个25v47uf换成50v47的试一下

网友:
一般修得烦了,就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