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西数笔记本500G无坏道

楼主(2015-01-28):
2块西数笔记本500G无坏道装系统也行。就是进系统特别的慢。要好几分钟 系统肯定排除了。。是那种薄的盘

网友:
慢,估计离死不远了。。。。

网友:
你用MHDD  是不是检查到 绿色和橙色多不多的

网友:
先用mhdd或hdtune测下

网友:
MHDD检测绿色都没有很正常

网友:
因件坏了吧

网友A:
把硬盘通病一下就OK,WD就是这个鬼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通病一下就OK,WD就是这个鬼样

通病一下。不会不懂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这种盘就有这个问题,拿到修硬盘的地方去,很快就会修好的

网友:
台式机一般都是数据线的问题 笔记本还没遇到

网友:
一个盘修下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