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使用适配不断重启,使用电池正常

楼主(2015-01-28):
华硕K55VD使用外接电源开机显示1秒钟后自动启动不断重复,使用电池正常……刷新BIOS也不行,没有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5-1-29 16:12):
已修好,更换EC芯片故障解决

网友:
在换个适配器试试啊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好东西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你这就没思路了 ??你干过什么啊  就没思路了 ??你这种问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     查查适配器检测 待机 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没思路了 ??你干过什么啊  就没思路了 ??你这种问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     查查适配器检测  ...

这机找不到图纸难搞啊

网友:
这种问题搞死人 我估计的话  直接喊客户换板子算了 别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稳

网友:
已修好,更换EC芯片故障解决

网友:
没想到居然是EC的故障,以后遇到这故障我也试下看

网友:
这样一句就说换ec好了,也不说咋测,什么原因,测了哪里,直接来个换ec.换板更好

网友:
楼主说一下维修过程,是什么工作原理以至EC引起此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