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61511t 进水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5-01-28):
    客户说进水了,拆机看到pm6686 芯片19v脚腐蚀。更换pm6686后开机正常,多开机几次就出现一触发掉电。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戳戳 对地值

网友:
对地1483   好像不是很正常

网友A:
从19V公共点直接拉根线过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19V公共点直接拉根线过来试试

啦到哪里啊

网友A:
拆机看到pm6686 芯片19v脚腐蚀,再检查下PM6686其它脚位及相连电阻有没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到pm6686 芯片19v脚腐蚀,再检查下PM6686其它脚位及相连电阻有没腐蚀的

其他的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