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波形有图:USB 接口旁的power IC 虚焊导致外接USB3.0 设备抓不到

楼主(2015-01-28):
以前在工厂碰到的一个DELL机种案例:USB 接口旁的power IC Gnd地pin虚焊 导致外接USB3.0 设备抓不到
线路模块图没有截,不过看文字和实物图应该能明白了。

不良现象:

发现在两个USB3.0接口都插入USB3.0 HDD时会出现USB3.0 接口掉电的现象。同时两个USB3.0端口全部档机,接入任何USB设备都无法使用。

分析过程:

1.复制出不良现象后,量测USB3.0接口的VBUS pin,发现+5V的供电电压没有输出。因为+5V的供电电压没输出,所以就会出现插入任何USB设备到USB3.0接口都无法使用的现象。

2.量测USB_EN信号,发现USB3.0接口掉电后USB_EN信号一直被拉低,同时+USB_SIDE_PWE无电压输出。

3.量测USB3.0控制IC的供电线路,发现+1.05V_USB3.0在插入第二个USB3.0 HDD时电压会被瞬时拉低后恢复,同时USB_EN信号一直被拉低。
4.+1.05V_USB3.0USB3.0供电IC 发出,取下IC发现IC的第9 PIN(IC底部GND 没有和对应的PAD焊接。
5.IC重新焊接后(第9PIN充分接地),再次多次插入两个USB3.0 HDD验证。每次都能抓USB3.0 HDD。

分析结果:
两个USB3.0接口在都接入USB3.0 HDD (USB3.0 IC high loading)时,USB3.0接口会掉电的issue为第9 PIN空焊所致。

网友:
12颗焊珠居然都没接上这么大面积的GND脚,万中无一吧,高大上的泰克示波器,膜拜!

网友:
楼主在什么厂呆过

网友:
这是工厂不良,还没出货吧、

网友:
中间的大焊点被架空了!

网友:
工厂里也能出现这样 的疏漏?难道是用烙铁人工焊的吗?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