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NV双桥主板不触发维修求解

楼主(2015-01-28):
  此主板杂牌AM2,英伟达芯片组双桥的,IO是W83627EHG型号的 ,检测过程如下:插上诊断卡有待机电压,又测试一遍PCI-EB10脚电压3v左右,开机针有3v电压,25兆晶振两脚电压各1.5v 1.58v 因英伟达芯片组RTC电路不参与触发故测的25兆晶振,顺便测了一下跳线帽电压3.3v,32.768晶振两脚电压1.5v左右,以上正常测IO触发脚位PWRGD-SB电压3.3,IO待机供电3.3v,待机正常测io触发脚位,开关针到IO为0/1/0低高低跳变。注:此处有疑惑我记得W83627EHG应为高低高跳变,先不管,测PWRBTN有高低高跳变,-PWRON电压3.3v发给南桥,测SLP-S3#为持续低电平0v,按照nv触发时序应该接下来查SLP-S5#产生内存供电VDIMM,然后经电路转化产生MEM-VLD高电平给桥,表示内存供电正常,南桥发出SLP-S3#表示允许上电,最后拉低绿线。
   问点如下:1:W83627EHG应为高低高跳变,此处为低高低跳变。2:SLP-S5#上课时老师讲过很多主板因为厂家节省成本很多都省略此步,直接找某些元件转换后不用产生内存供电,然后回到南桥,请问各位此处应该怎样测试SLP-S5#,MEM-VLD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我遇到几块主板都是nv的,主板故障不触发,都没修起来,所以特来请教各位同窗,看我有哪步有所遗漏或者判断错误,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这块主板IO已换过,南桥也加焊了,特来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如开机负极接IO就是低高低跳变

网友B:
你排除了BIOS资料错乱了吗,BIOS有问题也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C:
我有一张IO是DHG的主板,这款IO好像不参与开机,量开机针和绿线都不与IO相连,而且开机针上只有0.6V还能正常开机,经跑线开机针接了一个三极管,高低高的跳变被转换成低高低的跳变信号,最后好像进桥了,也没和IO相连,不触发应该查查桥的条件

网友D:
在课程里,老师不是说过,83627是参与南桥开机的吗!如果IO坏了,有可能会变成  高 低 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张IO是DHG的主板,这款IO好像不参与开机,量开机针和绿线都不与IO相连,而且开机针上只有0.6V还能正 ...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跑线去区别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课程里,老师不是说过,83627是参与南桥开机的吗!如果IO坏了,有可能会变成  高 低 高.............

昨晚我又看了一次远程课件 老师说只要有跳变就行 不用管高低高 还是低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排除了BIOS资料错乱了吗,BIOS有问题也会导致不触发

没有啊 你的意思是刷下bios码 台式机主板bios也能导致不触发啊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课程里,老师不是说过,83627是参与南桥开机的吗!如果IO坏了,有可能会变成  高 低 高.............

是的   有个别的不参与触发  但不是83627  有的83627是低高低,只要有跳变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开机负极接IO就是低高低跳变

好的谢谢了   问题是 内存供电那块怎么测啊 没图纸我也不好判断

网友F:
应该是南桥不好,还是考虑叫客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有个别的不参与触发  但不是83627  有的83627是低高低,只要有跳变就行

是的,可惜我没有认真听课,现在用的比较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昨晚我又看了一次远程课件 老师说只要有跳变就行 不用管高低高 还是低高低

没有触发的时候是 0  触发之后是   5v  0v   5v    ......好像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触发的时候是 0  触发之后是   5v  0v   5v    ......好像是这样........

还有这种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南桥不好,还是考虑叫客户换板!!

最后还是桥坏了 我长按晶振能加点 加焊不行 直接换板了

网友G:
slp-s3一直是底电平 我觉得不对 应该跳到高电平才是   所以是南桥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slp-s3一直是底电平 我觉得不对 应该跳到高电平才是   所以是南桥坏了

正常情况下 满足条件后,slp-s3 是低电平为南桥坏,但这个不是还有个slp-s5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slp-s3一直是底电平 我觉得不对 应该跳到高电平才是   所以是南桥坏了

只要南桥待机条件满足,不出slp-s3#就判定为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下 满足条件后,slp-s3 是低电平为南桥坏,但这个不是还有个slp-s5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测啊

只是该如何测试slp-s5#到检测内存的那部分呢   检测

网友:
学无止境啊    学习吧

网友:
内存电压有吗

网友:
诸位都没时间解答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