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BIOS引起桥没有发出PROCPWRGD而导致CPU没供电

楼主(2015-01-28):
        应该有半年多没有发过贴子了,写的不好请大家指点。这是前几天修的板,今天下大雪,不算忙。 所以今天才有时间写一下帖子,一些图片没有来急拍请谅解。外面下着大雪,我在店里发贴,请各位看官雪中送分。修板不易,发贴更不易呀!!!这个板能弄好最要感谢的就是饼哥给我们讲的6系列芯片组时序,万分感谢)
        接到一个同行送修的华硕本子,型号:X84HR。接上电源,待机0.045A
        同行说客户拿到别处修过的,没有弄好! EC   BIOS   HM65R的桥   待机芯片,全都动过。板号是:K43LY  REV:3.1    测量没有明显短路,待机供电3.3V电压正常,而且波形正常。待机5V电压实测1.3V(这个问题和论坛一个贴子差不,不知道这个朋友解决了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4606-1-1.html
原因是在这里,待机芯片RT8206A145NENBL开启没有电压。)
       测对地值没有短路,先引用3.3V的开启信号,ENBL在试机3.3V5V正常了。波形也正常。
这样就正常了吗?不是的,真不幸运。电流跑到0.2A掉电然后又自动重启。哎,华硕的掉电一般就是有电压没有正常输出。测量前面的供电发现CPU供电没有电压,电感前端没有波形。测量CPU供电芯片RT8166B供电,开启都正常,于是换CPU供电芯片,但是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有一个RT8168B对比PDF一样。更换完后还是一样,0.2A掉电。突然想到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忘了SVID      6系列的芯片组桥要发出PROCPWRGDCPU,然后CPU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然后才输出CPU的核心供电。查找PROCPWRGD点位图中没有找到此信号。原因是
在桥里面它叫PROCPWRGD桥外面叫H_PWRGDOOD测量些信号没有电压 此信号由桥发出,对比测量前面时序信号都正常。于是换桥,还是一样。掉电呀。H_PWRGDOOD还是没有电压。
后面又查到饼哥有讲过6系列芯片组BIOS坏了导致没时钟,没有PROCPWRGD,没有SVID,6系列芯片组桥集成时钟,而且25M时钟波形完全正常。刷BIOS还是不行。BIOS供电也正常,测量BIOS    1  2  5  6脚,到桥之间的线路,当测量第6SPICLK0到桥之间的线路的时候,发现不正常了,断线,断线了。 找到桥外面的的点,就是桥右边边线2/3处的小铜点。手机拍的不清楚。请谅解! 重新上BGA。然后焊好桥后连好线。 在试机,终于完工了 (最后给同行说情况,报价。他才说客户拿给别人修了半个月说进水了,修不好了要换主板!也不早一点和我说进水过,因为别人很多地点都处理过,不易看出是进水的。最后修完才感觉像进水引起的。也许和我说是因为进水坏的,那个桥也就不用在拿掉测量了。说明情况思路会有所不同)

 会员10494042元2022-10-31 14:59

网友A:
客户不用换板了,差点被上家给换主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不用换板了,差点被上家给换主板了。

别人修过的板,是要不好弄一些,主要是别人到处动过,心里面就有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人修过的板,是要不好弄一些,主要是别人到处动过,心里面就有些…………

不是处了,不好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处了,不好搞呀!

二修机,会导致思路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卢大神思路清晰。我是来骗分的!

谢谢支持。发贴比修板难呀。而且还是在下雪的情况下。

网友E:
真不愧是卢大师啊,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很多人是这样的,修不好就换这个换那个,到最后还是修不好。

网友F:
有点乱啊大神,你那个线是BIOS到PCH断线?不拆桥怎么布线?还有想知道拆桥飞线什么感觉?

网友G:
BIOS断线我也修过好几片了。包括苹果。前面还有人怀疑。。

网友H:
楼主还需要加强对时序的记忆,免得下次走弯路换桥,桥是收到APWROK后读取BIOS后才发出时钟以及PROCPWRGD。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持。发贴比修板难呀。而且还是在下雪的情况下。

桥焊盘里面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真不愧是卢大师啊,思路清晰,学习了

我还得要复习呀。温故而知新。有时候把笔记重新看一下,会 有意外的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桥焊盘里面断线???

桥的外面断线,因为开始不知道是进水引起的,所以我就拆了桥来才点。最开始我也是感觉桥下面断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BIOS断线我也修过好几片了。包括苹果。前面还有人怀疑。。

我这个是有断两根线,一个应该是上家修的时候人为弄断的,另外一个是进水引起的。谢谢饼哥。马上要过年了,祝您新年心想事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需要加强对时序的记忆,免得下次走弯路换桥,桥是收到APWROK后读取BIOS后才发出时钟以及PROCPWRGD。

嗯,是的,谢谢你

网友I:
华硕的机子  BIOS有问题是会引起不出CPU供电   以前修过   不过我的是放下电就好了  比楼主运气好点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乱啊大神,你那个线是BIOS到PCH断线?不拆桥怎么布线?还有想知道拆桥飞线什么感觉?

是的,是BIOS到PCH断线,从点位图可以找到外面还有一个点,和桥相连。可以从BIOS接到外面的那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的机子  BIOS有问题是会引起不出CPU供电   以前修过   不过我的是放下电就好了  比楼主运气好点  呵呵

我也看到你的帖子。哎,昨天修一个GA-G31也是不算幸运。复位一直闪。查到IO复位脚对地值小了,更换后复位正常。但是还不跑码。又查SB。换完GB桥才OK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很强大呀

网友:
目前没遇到过BIOS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有断两根线,一个应该是上家修的时候人为弄断的,另外一个是进水引起的。谢谢饼哥。马上要过年了 ...

提前说新年快乐

网友J:
牛X啊 是断线了 还是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牛X啊 是断线了 还是掉点了

断线了,一般不是氧化的,不易掉点

网友K:
二修机,会导致思路改变

网友:
BIOS  是会引起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二修机,会导致思路改变

是呀,一修机按正常思路一般就行,二修机,有些弄出人为故障

网友:
有水平,不错不错,学习了

网友L:
你该换手机了  拍的不清楚啊

网友:
很不错,赞一下,虽然我不是很懂,但很支持你。

网友:
呵呵,这样的情况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你该换手机了  拍的不清楚啊

是的,过年后换一个,拍清楚点给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过年后换一个,拍清楚点给大家看。

  换什么  摩托罗拉刚刚出来新手机了 我刚刚去看了下  貌似还好   小米也出来新手机了 不知道买那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得要复习呀。温故而知新。有时候把笔记重新看一下,会 有意外的发现。

耿业同学 最近估计不错吧

网友M:
华硕BIOS真能折腾死人

网友:
这两天ASUS的本本还修得不少

网友:
楼主还是思路清晰,基本功好!

网友:
这贴应该评精华的。因为从来都认为只要是bios程序正常就行了,还从没有考虑过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华硕BIOS真能折腾死人

是的,最怕刷了后不能上网的

网友:
不要过程 我要MH6的时序

网友N:
桥里面段线没修过可能是进水的原因,这个板应该是两个BIOS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BIOS 引起的无CPU 供电少啊

6系列芯片组就会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桥里面段线没修过可能是进水的原因,这个板应该是两个BIOS的吧....

只有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BIOS到桥之间短线,天呢还是二修,楼主真不容易,话说这是哪里的雪景啊?

湖北襄阳的雪景

网友O:
BIOS 引起的无CPU 供电少啊

网友:
楼主确实很厉害!学习一下

网友Q:
很厉害啊,这也能查到,不过话说要是没点位就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很厉害啊,这也能查到,不过话说要是没点位就完了啊

是的,要是没有点位,那个难呀。应该会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学习

大家相互学习,应该的。感觉对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请给点分!

网友:
BIOS短线打组织打的出来

网友:
一般还真没习惯打bios阻值

网友:
以前都是用排除法    现在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强大  焊功又好 想不修好机器都难!

网友:
楼主耐心十足

网友:
不耐心,不易弄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