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几块横流恒压电源

楼主(2015-01-28):
电源可以笔记本电源直接插入,但电压只有16.6V最高输出电流3A可以调节

如果想要19.6可以输入比他高3V的电源就可以最高输入24V
电源设置起调电压为0.06V布进0.02V  电流起调10MA  步进5ma 最大3A(0起调可以修改)

自己留2片用的,剩8片出售100一片不包邮(不是商贩噢。。别理解错了,不是那个专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sm8s8kd78a9&id=42975105146)
电压允许偏差0.06V  电流允许偏差10ma(其实设置起调的是为了在显示上看的爽一点,掩盖一些误差值。)

可以用来充电池,可定时,限流关闭。

三路输出不是独立也不能串接

独立按键是通道开关,按下可开启/关闭光标所在通道。
旋钮按键是选项键,按下水平调整光标,在 <通道选择 / 电压 / 电流 / 模式> 几个选项间切换。
旋钮(编码器)用来调整通道、数据、模式:
    光标在第一列(通道选择)时 旋转旋钮在各通道间切换。
    光标在第二列(电压选项)时 旋转旋钮细调电压,步进0.02v;按住旋钮同时旋转粗调电压,步进1v。
    光标在第三列(电流选项)时 旋转旋钮细调电流,步进5mA;按住旋钮同时旋转粗调电流,步进100mA。
    光标在第四列(模式选项)时 按住旋钮同时旋转切换模式,直接旋转旋钮调整数据
        模式1 恒压恒流 显示“-----” 旋转旋钮无操作。
        模式2 限时模式 显示“T/min” 旋转旋钮调整时间,步进1分钟。光标指向模式2并对时间调整时停止计时,按选项键(旋钮)退出模式选项确认 则开始计时,时间到时关闭通道。
        模式3 限流模式 显示“I/mA ” 旋转旋钮调整电流,步进20mA。光标指向模式3并对电流调整时停止限流,按选项键(旋钮)退出模式选项确认 则开始限流,电流低于限流值时关闭通道。
               注意:1.限流模式时 恒流的电流值应大于限流值,否则通道开启瞬间就会关闭。
                               2.限流模式时 保证线路接触良好,接触不良的瞬间会导致电流过低则通道会关闭。

网友A:
输出就是不能高到20V以上 要是可以输出在高点 就可以搞个做或调电源

网友B:
只是块板子吗?还是电源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块板子吗?还是电源成品?

要自己提供直流电源的,这块只是横流恒压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就是不能高到20V以上 要是可以输出在高点 就可以搞个做或调电源

输出可以最高21V 3A

网友:
还带液晶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就是不能高到20V以上 要是可以输出在高点 就可以搞个做或调电源

比如输入19.6V的话,输出就可以0.06-16.6V随意可以调

网友A:
可以输入35V-40V吗 那是不是就可以输出3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输入35V-40V吗 那是不是就可以输出30V了

因为芯片原因最高只能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