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接音响口坏了,换一个后,内置音响不响了

楼主(2015-01-28):
笔记本外接音响口坏了,换一个后,内置音响不响了,插入外接的,完全插入后,内置的音响就有声了,稍拔出来点,内置的没声了,外置的又有声了!  不插的话就没声音,是什么原恩,我把口焊下来新换了,!是接口的原因还是 需要重装下声卡驱动

网友:
很有可能是接口和之前的不完全一样

怀疑软件先排除下

网友:
这两个耳机口内部结构不一样吧!拿它跟原来的坏口拆开比较一下!

网友:
你换的借口有问题,接口里面有一个检测脚,有的是不插耳机内部断开,插耳机内部导通。有的是不插耳机内部导通,插曲耳机内部断开。

网友:
接口有问题,型号不对。

网友:
换的接口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接口不对了,试过很多了,要找一样的换

网友:
接口不对===

网友:
接口型号不对吧

网友:
接口型号不对  要同型号的耳机口才可以的      检测针对不上信号引起的

网友:
接口              要看口子结点

网友:
耳机接口有好多种形式,估计换的不是完全一样。内置检测到外置插上了,所以就没声了

网友:
你要确定换的音响接口与原来的一样。

网友:
型号不对, 信号也就不对,和以前的反了,

网友:
4楼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把脚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额,都让楼上的说了,不过先软后硬,先驱动再接口吧

网友:
看一下旁边有没有掉东西呀,仔细观察一下了。

网友:
接口 检测 脚位 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很明显,接口问题。需要比对是否完全一样。同意四楼说法.

网友:
还是接口的问题,,没断线吧,

网友:
接口问题    再换个一样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