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主板进PE系统很慢,求解?

楼主(2015-01-28):
昨天在地摊花30大羊买了一块别人刚回收过的主板,目测没什么损坏及烧毁的地方,只是有点脏。这主板有点像服务器类主板,U还是焊在主板的。
初衷是买来跑跑线路的,今天清洁了一下,拿电源试一下,跑马发现竞然还能亮机,暗喜,马上用自己在用带系统的硬盘接上去,开机,发现不支持WIN7系统,于是我想给装多一个XP系统,设置好,插上U盘,虽然能进PE系统,却慢得很,用了十几分钟,而且进系统后操作反应很慢,不知是什么原因?费了好久才将系统装好,开机进XP系统却又操作正常。再次进PE系统又是一样慢,真的很奇怪,没遇到过,有高手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服务器?应该是凌动cpu的吧 来张图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应该是凌动cpu的吧 来张图瞧瞧

我朋友这么说的,我也不太懂,不确定,主板跟一般主板差不多,也懒得上图,就是U焊不主板上,用鲁大师看了下,显示是英特尔(至强)2.40G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应该是凌动cpu的吧 来张图瞧瞧

主板是OEM主板,英特尔芯片组

网友A:
哦 。。。。。。有的pe带usb加速的试试看 再有就是试试服务器的pe 比如说基于2003内核的p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 。。。。。。有的pe带usb加速的试试看 再有就是试试服务器的pe 比如说基于2003内核的pe

服务器的PE?是指服务器PE系统?小白,不大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有的pe带usb加速的试试看 再有就是试试服务器的pe 比如说基于2003内核的pe

对了,那个USB加速也头一次听说,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的PE?是指服务器PE系统?小白,不大懂

好像红叶pe就是 启动的时候logo显示的是2003

网友:
忘了 再有就是bios设置问题 usb兼容标准 在bios usb兼容选项挨个试试

网友:
进光盘的PE看下

网友:
运行XP流畅吗?

网友C:
内存多大的?内存小了进PE肯定慢。

网友D:
那换个XP的PE如何

网友E:
感觉应该是没加载到USB驱动吧

网友:
运行很流畅,就是在PE很慢,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存多大的?内存小了进PE肯定慢。

内存1G,足够的,进XP系也没问题,PE是加载在内存的,应该不关其它外设的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应该是没加载到USB驱动吧

应该加载了,只是很慢,在pe里操作反应也很慢,搞不清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1G,足够的,进XP系也没问题,PE是加载在内存的,应该不关其它外设的事吧?

老主板可能不支持USB2.0版本吧?记得最早是1.0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换个XP的PE如何

XP的PE?你指WIN2003 PE吧?我用的大白菜,2003和WIN8 PE两个都试过,都一样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也没有光盘的,估计没多大区别吧

网友:
如20楼,可能是老主板对USB支持不够好,或是兼容性问题。
另外,有改版板,是用淘汰下来的服务器U做的,U也焊在板上,已见过修过。

网友:
这是之前淘宝上吵得火热的 山寨板子,装的是771的U,淘宝一搜一把!之前的CPU都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后期有了护舒宝,才没的这样弄!

网友:
楼主赚了。服务器呀,做工应该很好,性能很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主板可能不支持USB2.0版本吧?记得最早是1.0版本。

实在找不到原因,貌似这说法有点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