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 无声音

楼主(2015-01-28):
K42JR 版号        故障时  开机进系统  听音乐  2秒左右  内置马上无声音    耳机正常  拔掉耳机 又能响俩秒钟  系统XP WIN7 都一样        主板声卡芯片已经换过了  芯片是ALC296   供电时钟都是正常的   复位也正常

网友:
驱动跟耳机接口

网友A:
上次碰到过喇叭坏了也这样的,不知道楼主这个换过喇叭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碰到过喇叭坏了也这样的,不知道楼主这个换过喇叭试过没

当然换过了啊

网友B:
拔掉耳机 又能响俩秒钟  是么意思,最近语言障碍病特别严重,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耳机 又能响俩秒钟  是么意思,最近语言障碍病特别严重,看不懂。

耳机是正常   插上去耳机有声音   拔掉耳机 内置又能响俩秒钟 左右

网友:
耳机口是正常的    另外一台机器 一模一样装的是同样的系统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是不是小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小电容坏了

什么电容? 滤波?

网友D:
耳机既然有声音     就用耳机的音频信号接在功放的输入脚 试一下吧   看看具体故障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机既然有声音     就用耳机的音频信号接在功放的输入脚 试一下吧   看看具体故障在哪里?

声卡集成功放  怎么接啊?

网友D:
这个芯片采用总线管理,用耳机的时候你测一下芯片的所有供电引脚,拔掉耳机的时候你再测试一下,看看有什么差异,
总线管理的可以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采用总线管理,用耳机的时候你测一下芯片的所有供电引脚,拔掉耳机的时候你再测试一下,看看有什么 ...

没有什么差异  都一样的  我BIOS 刷了不低于5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采用总线管理,用耳机的时候你测一下芯片的所有供电引脚,拔掉耳机的时候你再测试一下,看看有什么 ...

就R3631 的一端在插上耳机的时候会被拉低   其他没变化

网友:
驱动,遇到过

网友:
在官网下驱动吗?

网友E: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喇叭 的问题,静态阻值正常,当发声时可能因为线圈接触不良断线了。楼主既然换过剌叭那应查一查功放电路了,功放的供电,负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喇叭 的问题,静态阻值正常,当发声时可能因为线圈接触不良断线了。楼主既然换过剌叭那应 ...

功放供电正常  是5V amp  反馈脚是哪个啊? 内部集成功放

网友F:
估计是线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线路接触不良引起的。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