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5 AMD A8 5500 无CPU供电,求解,电流0.29

楼主(2015-01-28):
         接顾客进水机一台,如题,当时是进水,拆开看了一下只是进到了系统供电芯片上面,处理了一下,芯片发烫,5V线性短路,用51125代换,再测量有出3VPWM 5VPWM  也能触发,但是电流只跑0.29,量了一下,全板电感觉上都有电,就CPU电感觉没电,这个是AMD的,对这种机器接触的少,今天CPU也到货了,换上去还是一个样,不知怎么搞了,希望大神们给点提示,小弟真诚的感谢了。

补充内容 (2015-1-29 20:24):
今天试着查  了一下,还是感觉不出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试着把CPU给拿下来加电,有发现此时的电流能上到0.6多,再量CPU电感也有电,可加上CPU就又不出电了,试了两次发现不知怎么搞的,CPU供电IC竟然给短路了,

补充内容 (2015-1-29 20:26):
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AMD的CPU拿 掉CPU就可以出电,但又为什么试了两次之后CPU供电IC ISL6277就短路了,有知道的大师 能给小弟解释一下嘛,绝对不白让你解释,有分给。当然得是有依据的。灌水的话我可是要倒要分的

补充内容 (2015-1-29 22:13):
路过的高手们,给些建议吧,真的,我真给分,

补充内容 (2015-1-30 16:28):
哎,这机器最后还 是我自己修出来了,不光  系统供电坏了,而且CPU供电IC ISL6277也坏了,发回来的芯片换上去,就出CPU供电了,同时发现A8系列的CPU也不通用,必须是一模一样的CPU才行。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外围条件吧!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VID信号,上、下MOS管及有没有短路的滤波电容等。

网友:
这个我量了一下,有开启的3V信号,可就是不出CPU电压,上下管,这个还真没量,明天去了试试

网友A:
VDDA是AMD的CPU内部时钟倍频模块供电也是假负载上的PLL电压2.5V,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A是AMD的CPU内部时钟倍频模块供电也是假负载上的PLL电压2.5V,看正常吗?!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条件会影响到不出CPU供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