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5A78L-M LX3 plus 不开机 复位灯 闪

楼主(2015-01-28):
M5A78L-M LX3 plus 触发通电马上掉电。AMD cpu ADX2450.
通电就断电,再触发再掉。反复。用CPU SDX150触发不掉电,不跑码,但是复位灯闪,一息一亮。CPU供电芯片型号:ASP0903c  cpu电压0.99V;内存电压:1.35V;北桥供电:1.09V;南桥供电:1.27V。CPU发热。复位灯闪个不停。

网友:
这个主板的BIOS旁边的822爱坏 BIOS先刷一个 不行就去找822

网友:
昨天修一天,基地求助竟快解决。谢谢楼上工程师指点。BIOS芯片旁边没有822的排阻,其它地方的822排阻我用20K欧姆档测量8.15阻值,基本没有发现异常。没有编程器。由于主板未过保。先返厂再说。

网友:
待保板,想动也不敢动,

网友:
大神啊,搞好没我也遇到了这个主板问题也是一样,我这个主板已经过保了,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

网友:
   忘记说了   CPU供电有时候会有假象 我加你详聊。。

网友:
手头也有一块这样的毛病,楼主找出哪里问题没?

网友:
先可以返厂再看看,反正没有过保

网友:
822 电阻 问题

网友(2015-02-27):
可以使用可以使用

网友:
北桥加焊就可以

网友:
等待修好的回个信

网友:
同样的问题复位灯亮就掉电,但手里只有一个AM3的cpu  还不知道好坏   ,和楼主同解

网友(2015-04-08):
822 在那个地方啊 没找到啊

网友:
这类故障要查复位为什么要闪个不停,肯定是复位的条件不正常引起,可以查几个OK的信号

网友:
822全换了还不行

网友:
我感觉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块

网友:
请问你修好过此问题吗?

网友:
手上也有一块,说是CPU边一个双二极管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时钟坏了  我修过次问题  你量一下;PCIE
A13  14肯定没有0.4电压

网友:
请问这个主板怎么修好的?

网友:
应该是时钟问题

网友:
我也没修好。。。

网友(2015-05-19):
楼主有没解决问题?是哪里通病?

网友:
维修大师们。返厂回来好像是换的主板。没有看到哪个地方维修过。没有发现维修痕迹。

网友:
静等结果

网友:
今天我也来了这么一块!下了点位图!也不知怎么搞啊!!哈哈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这样的。

网友:
有大神维修好了没有??

网友(2015-06-22):
兄弟们的修好了没有。我的M5A78L-M LX也是复位灯闪。不过我测量出32.768有一个脚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客户说之前会自动重启。估计问题严重了。

网友:
822换过无果

网友:
主板不跑马怎么修

网友A:
我一块儿问题一样的,电压也一样 型号不太一样最后 LX3 复位灯闪,1.35V内存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块儿问题一样的,电压也一样 型号不太一样最后 LX3 复位灯闪,1.35V内存电压正常吗。

没有显示电压正常,

网友:
不要老想着822,有些故障与822并没有关系

网友:
有块一样的 问题没头绪

网友(2015-08-01):
有谁修好 手上也有一块一样问题的板

网友:
同样,我也有一块一触发就断电,再触发还是断电,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没有人修得好吗

网友(2015-09-09):
这样的问题头痛

网友:
822 问题好多啊

网友:
不是每个问题都是822导致的

网友:
先换一块CPU试试。我接了一台,各种查,各种刷,各种吹,还是不行,还伴随有时跑D5,有时能开机,晕,最后无意调一块CPU一切OK。

网友:
我也有一块开机提示电压高进入Bi0s全部电压高是Bi0s问题吗

网友:
这个主板是什么问题,我有一个和你的一样

网友:
测下cpu的vdda2.5v是否有,还有就是内存的spd3.3v是都正常,这个板子复位等闪烁就是这个2个地方的毛病

网友:
有谁修好了这种板啊?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块板啊故障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啊

网友(2015-10-10):
我手上也有一块,也是这个问题没有思路

网友:
这个基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还是 822的问题

网友(2017-05-11):
有一个一样的问题,不好修,都正常

网友(2017-09-10):
修好了吗?手上正有一片,也是这样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