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无显卡供电,求助

楼主(2015-01-28):
查,CPU供电的PG信号有2.8v,另外WLAN端口有3.3V复位电压,CPU供电有0.85V,上电到0.73V后过一会断电,更换了PCH,刷过BIOS,重做的显卡,都是此现象。 ICH_PWROK有2.8v,断开R253,DELAY_VR_PWRGOOD有3.3V,连接上只有2.8V,此电压是直接到PCH桥的。 经查Q52处的DGPU_PWR_EN#电压为3.3V,正常应该是0v,测PLTRST#电压为3.3V,不知道后面的时序,下一步该测哪一个信号了,是不是要检测CPU复位信号,特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板子被拆过件吗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查条件啊

网友:
这故障有人发过,你收下

网友:
没见过这问题

网友:
期待LZ修好、分享下过程、现在很多人修好机器都敝帚自珍、舍不得分享结果

网友:
板子没拆过啊,
,重新换个PCH也是这样,

网友:
显卡芯片开启电压,显卡还没工作呢,就是没有时序啊,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