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老大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5-01-28):
收了一个 18.5的LED显示器 电源板烧了,新板代换之,好了,就是左下角过来 6里米到12厘米的地方是黑的,好像下面灯没亮 这个是 下面的 LED灯坏了还是怎么的,好像是三颗,如果是坏了,应该买哪种LED灯来换上。
显示器

网友:
应该要把一条换完,具体什么情况,发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肯定是LED坏了,LED等灯坏了是这个现象···那要看是那种LED了它有颗数和厚度的,可不可以剪接的要是不行的整条换咯

网友:
是LED灯坏了,换吧。

网友:
要拆开测测才知道!会不会哪里开焊了!

网友:
可以单换 用风枪LED灯条背面 焊锡一化即可有镊子动一下LED颗粒就掉了

网友:
在有就是看看你LED条上有没有断线 有断线也就可能会你所说的现象一样的

网友:
多大的就买多大的灯管,

网友:
谢谢6楼经验提醒

网友:
是LED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