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共勉,三星R415 AMD芯片组不触发维修一列

楼主(2015-01-28):
     接手一台不触发的三星R415(新手专搞二手机你懂的),上手观察全板AMD芯片组板载APU,有一个芯片和一个管,小电容被换过。怼电源0.01A按开机键无动作还是0.01A,怎么办?先量一下供电吧,待机应该有了都0.01A,但是全版各大电感都量了均无3,5V电压产生,怪了!查公共点正常呀19V。在看看此版无任何元件名称标示,这是找图纸点位图的节奏了。都找到了,发现换过的芯片刚好就是待机IC TPS51125,一个个条件测吧,发现没什么异常呀,再看图纸,不对呀!有ENTRIP1,ENTRIP2看看如何产生,

发现由_SUSPWR控制产生,查_SUSPWR来自哪里无意间发现了这个

这不是上电时序吗?有上电时序太完美了,看着上电时序发现问题了,尼玛不触发哪里来的5V3V,这款机子是触发后才有所谓的待机电压的所以没触发你去量各大电感肯定是没有电压的了,再查发现SUSPWR由EC发现发过来了的……,现在切底明白了,待机时产生了P5.0V_STB,P3.3V_MICOM其中P3.3V_MICOM供给EC和BIOS 作为其触发的条件之一,触发后EC发出KBC3_SUSPWR才打开5V3V,由此上电时序我们还知道独立显卡EGFX供电是先于集成显卡IGFX供电的。触发后量5V3V电感有电压了,那就不是待机IC的问题了,估计上家修不出来就是死啃待机IC了。那就按不触发流程去搞吧,EC无动作那就先EC下手吧

一个个测发现都正常,在看FCH不太了解能知道的都测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无计了!查得很辛苦,全版无任何元件名称标示,什么都靠点位图而我又不习惯用点位图,让人蛋疼。不触发嘛先简单的刷BIOS,说干就干了弄了个BIOS刷了上去。

怼电源,激动时刻来了可以触发了,就是到了0.33A就不动了,郁闷极了,也快下班了。后续吧。
    总结!新手经验不足,不可能了解所有代工各品牌的上电时序的,有图纸先看看有没有上电时序,一般有的话都在前几页或者最后几页,先了解清楚整个机子全版的上电时序然后再根据问题由此分析,就会少走很多弯路的。最后想问问我上传的照片怎么这么模糊的,我都是先上传到空间后插入的。

网友A:
没修完 ?还要连载》???

网友B:
看来BIOS损坏的机率大呀

网友C:
我只想问楼主那个字怎么打出来的,上面一个对,下面一个心,啥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问楼主那个字怎么打出来的,上面一个对,下面一个心,啥意思啊

怼(dui)。。我理解应该是 插上 接上 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问楼主那个字怎么打出来的,上面一个对,下面一个心,啥意思啊

就是接上电源的意思呀,白话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怼(dui)。。我理解应该是 插上 接上 的意思

聪明,这是白话,就是接上插上的意思,还有打击攻击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BIOS损坏的机率大呀

确实很多修了很久都搞不好的刷个程序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完 ?还要连载》???

对呀,慢慢来

网友E:
楼主这是   欲知结果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   欲知结果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小说连播呢

网友:
本来想下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