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V可以正常开机,但关机会重启

楼主(2015-01-28):
富士康G41MXE-V可以正常开机,但关机会重启.哪位仁兄可以告知绿线连接哪个
三极管
,万分感激!跑了下线路绿线连接场管Q51S极 三极管Q48S极,再跑不出连接哪个三极管了,麻烦哪位高手讲下
重启

网友:
不好意思,连接三极管E极

网友:
楼主有排除系统问题没有?先软后硬能更快解决问题

网友:
很高兴得到你回答,但系统刚刚装好的,应该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清理下CMOS看看

网友:
进BIOS调整PWR 中的项目,该关闭的关闭,一般都能调好

网友:
我劝你 先确定系统有没有问题 确认系统更没问题 再研究硬件 好吧

网友:
關機后主板線路的PSON#一直為低嗎?

网友:
直接按关机键关机,也关不了。软硬关机都会重启,应该与系统无关,谢谢大家分析。革命尚末完成,还需努力

网友:
如果不是系统问题,那就在BIOS里面设置,把网络唤醒的功能,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