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汉黑豹550W电源无PG问题

楼主(2015-01-29):
全汉黑豹550W电源,,短接绿黑测量各个电压输出正常,,就是没有PG,上机接主板开机,CPU风扇高速运转,,主板不启动,但是瞬间断开电源的220V0.3秒内再打开,主板就能启动,可以正常进系统。             有时候直接开机又能正常使用,电源像没事一样。可是关机之后再开机,就和上述的一样故障了。。。PS232S换过了,故障依旧,,求高手帮忙指教,怎么修修我的电源    谢谢了

网友:
大神进来看看  帮帮忙啊

网友A:
论坛上有说PG电容有问题也会这样,3.3μ/5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说PG电容有问题也会这样,3.3μ/50V

今天查了查,,发现+5V输出才4.96V   是不是检测+5V达不到要求,电源自动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查了查,,发现+5V输出才4.96V   是不是检测+5V达不到要求,电源自动保护了

4.96V正常呀!其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4.96V正常呀!其它有问题

主要问题是没PG,,,主板不启动

网友:
那就查PG,PG电路很简单。

网友D:
从灰线反查到ic吧,没几个元件,注意看看ic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E:
这种电源的PG一般就是PG输入,PG输出,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灰线反查到ic吧,没几个元件,注意看看ic的供电是否正常

IC供电是12V经过二极管后11.34V左右,IC供电应该正常,与PG相关的外围都查了,没发现异常,,PS232S 1脚是PG输入,开机是电压是1.2v多,大概一两秒左右降到1.06V左右,,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源的PG一般就是PG输入,PG输出,好找的

IC供电是12V经过二极管后11.34V左右,IC供电应该正常,与PG相关的外围都查了,没发现异常,,PS232S 1脚是PG输入,开机是电压是1.2v多,大概一两秒左右降到1.06V左右,,正常吗?PS232S 20脚是PG OUT,有一个1K的上拉5V电阻,一个对地延时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需要跑线,不拿出电路板拆掉散热片是跑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灰线反查到ic吧,没几个元件,注意看看ic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B:
IC供电是12V经过二极管后11.34V左右,IC供电应该正常,与PG相关的外围都查了,没发现异常,,PS232S 1脚 ...

你这个貌似很简单  你算RC 延时时间了么  如果PG 过早抬高是不能满足芯片的初始化过程的你的SMPS 肯定是不可以正常工作的  这跟笔记本开关电源是一样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貌似很简单  你算RC 延时时间了么  如果PG 过早抬高是不能满足芯片的初始化过程的你的SMPS 肯定是 ...

中文进行了改革吗?完全看不懂在说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中文进行了改革吗?完全看不懂在说什么。

他这个问题 如果其他电压都正常就PG上拉不起来  就是延时电路的电阻和电容楼主是在看不明白就把PG上拉的5K电阻和对地的电容都换掉 注意要换同样阻止和容量的    对不起 我装了下  应该说中文版的正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貌似很简单  你算RC 延时时间了么  如果PG 过早抬高是不能满足芯片的初始化过程的你的SMPS 肯定是 ...

不清楚这种电源的工作时序,但如果PGIN信号不给出的话,PGOUT肯定没有,那个PG延时电容是稳压延时,当电源输出稳定后给出PG信号,如果延时电容失效,PG延时过短,计算机可能卡住不工作,但PG信号还是有的,直接按重启键就能开机,除非延时电容击穿会没有PG,电源过早给出PG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电源自身工作,有工作时序麻烦给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供电是12V经过二极管后11.34V左右,IC供电应该正常,与PG相关的外围都查了,没发现异常,,PS232S 1脚 ...

这个也不太清楚,查一下芯片的资料,PGIN不正常的话,PGOUT肯定受影响,这个PGIN一般是+5v或者+12v分压过来的,脱机启动电源量一下电压是不是正常,还有PGIN电路的电阻拆下来量一下阻值,包括对地分压的电阻和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232s的数据你看看吧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问题 如果其他电压都正常就PG上拉不起来  就是延时电路的电阻和电容楼主是在看不明白就把PG上拉的5 ...

换过上拉电阻,,是个1001的 用102代换,都是1K的。电容不知道多大的,,查了下PS232S的资料电路图,,有用1uf的,,所以用了个1uf的代换,,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貌似很简单  你算RC 延时时间了么  如果PG 过早抬高是不能满足芯片的初始化过程的你的SMPS 肯定是 ...

问题是一点PG信号也没有,,只有112mv左右,,正常时应该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问题 如果其他电压都正常就PG上拉不起来  就是延时电路的电阻和电容楼主是在看不明白就把PG上拉的5 ...

这个电源上拉电阻是1001,我用102代换,电容不知道多大的,查了下PS232S的资料电路图,看到有用1uf的,就用1uf代换了,,但是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清楚这种电源的工作时序,但如果PGIN信号不给出的话,PGOUT肯定没有,那个PG延时电容是稳压延时,当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232s的数据你看看吧

网友H:
芯片的1脚外围有没有电容啊?有就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芯片的1脚外围有没有电容啊?有就换掉。

有一个对地470k电阻 和一个电容,但电容不知多大的,应该不是0.1就是1uf了,,量电阻正常,换了个0.1u不行再换了个1uf的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D:
我明天看看我手头好像有这板子,我找找看,找到测了告诉你,找不到就没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明天看看我手头好像有这板子,我找找看,找到测了告诉你,找不到就没法了。

嗯   先谢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对地470k电阻 和一个电容,但电容不知多大的,应该不是0.1就是1uf了,,量电阻正常,换了个0.1u不 ...

应该还有分压电阻

网友J:
PS232的PIN1的PG-IN确有问题,至少在2V以上。通常4V--5V。
仔细查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PS232的PIN1的PG-IN确有问题,至少在2V以上。通常4V--5V。
仔细查一下。

对,应该查PG_IN引脚的电压,待机应该是低于2伏的低电平,启动后应该是接近5伏,经过比较器后输出5伏PG_OUT信号。如果启动后PG_IN还是低电平,那么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如果变成高电平,那么就是PS232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应该查PG_IN引脚的电压,待机应该是低于2伏的低电平,启动后应该是接近5伏,经过比较器后输出5伏PG_O ...

PS232S换过两个全新的了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还有分压电阻

网友:
C98 C95  是多大的电容? R93是1912 是19K 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   先谢谢了

不好意思,没有找到,你还是好好查查外围,还可以带点负载,让5v升高点看看pg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有找到,你还是好好查查外围,还可以带点负载,让5v升高点看看pg出来没有

网友:
那估计是哪里接触不好虚焊了,找个放大镜好好看看!

网友:
唉  问题有出现了  可是还能使用,开机-------马上又关--开掐头开关,,,主板就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明天看看我手头好像有这板子,我找找看,找到测了告诉你,找不到就没法了。

唉  电源故障又来了,,可是电源还能用,开机-----主板不启动--------马上 关--开 插头开关,,主板就能启动,,,到底啥原因哦

网友J:
查看C95电容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看C95电容有没有短路了!?

想把C95换了 不知多大的,,之前换了一个1 uf 的不管用

网友D:
小板和大板间连接的排针补焊下吧,可能有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板和大板间连接的排针补焊下吧,可能有虚焊

呵呵  焊过几次了,就是有时正常有时失常,,,不好找原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  焊过几次了,就是有时正常有时失常,,,不好找原因啊

看你的板子贴片电容较多,不行把有关PG的换掉吧,贴片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板子贴片电容较多,不行把有关PG的换掉吧,贴片的容易出问题

嗯  谢谢指教,,,妈蛋的现在又正常了,,时不时失惊风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