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s1键盘触摸板不动 翻开180度以上才能用

楼主(2015-01-29):
机子是进水   换了块主板   进bios  pe都正常   现在进系统后键盘触摸板不动  翻开180度以上能用   这个是呼吸键盘   系统恢复了   是什么情况

网友:
没修过,还真不知道

网友:
呼吸键盘是什么?和外接键盘那种LED灯一样、会一亮一灭的那种么、键盘翻180度才能用是什么奇葩情况

网友:
对于我这小白来说  呼吸键盘还没遇过

网友:
什么玩意,还呼吸键盘。那就180度的朝桌上拍拍咯。多拍几十下

网友:
从100层楼上面摔下去应该好了

网友:
呼吸键盘,头回听说,我先百度下,还有翻开180是什么情况,上个图片啊

网友:
应该是
键盘坏了

网友A:
都少见多怪啊   连着都没见过   上百度看看   就联想yoga s1  可以翻开360度的 ......

网友:
应该是进水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少见多怪啊   连着都没见过   上百度看看   就联想yoga s1  可以翻开360度的 ......

楼主的求助贴都这么给力,那经验贴不是要翻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