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有一台康柏V3000不定时不显,求助中!!

楼主(2015-01-29):
有一台康柏V3000,945集显,客户描述该机器有时开机正常,但是关机后第二天再次开机,就不显示了,各指示灯都正常亮。外接显示器可显示(排除屏的问题),反复切断所有电源,包括适配器和电池,多次触发,又可以正常开机。真是怪啊,世纪难题。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检查屏电源,高压条

网友:
测测屏线吧,

网友:
这不难,北桥空焊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测测屏供电有没有,没有的话找图看看为什么没有

网友A:
显卡的通病 ,我想正式维客应该了解

网友:
集显无独立显卡,加焊过北桥

网友:
显卡    先加焊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通病 ,我想正式维客应该了解

大哥 LZ都说是集显了、

网友:
换北桥不可以?很贵?很麻烦?

网友:
屏幕供电正常不 仔细看过有阴影没有??

网友:
外接行不行呢

网友:
显卡爱出问题,加焊呀

网友:
要不换个北桥看下咯  945的就是难拆点而已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显示怎么就可以排除屏没问题,什么逻辑

网友:
仔细看清楚是不显还是暗屏  先刷个BIOS   CMOS电池  电量如何

网友B:
屏线。北桥。应该就这二个方面吧。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北桥。应该就这二个方面吧。

理论分析应该是这两方面,北桥加焊过,有时能正常显示,说明桥是没有问题的,外接也可以显示。你说屏线问题,为何有时多次触发又可以正常显示,为何有时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北桥    这种问题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