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Y500板号NM-A142独显BIOS

楼主(2015-01-29):
联想Y500板号NM-A142

网友:
有人修到的没,故障现象是待机0.008开机到0.365掉电到0.022稍后重起在掉电在重起。掉电到0.022蝗+5VS有0.6V+3VS为0V在开机起来时没有CPU供电其他供都有CPU供电VCC,EN都有

网友:
此板和LA-8692P差不多,只显卡不同一个N13P一个N14P

网友:
没有人有呀,

网友(2017-07-30):
楼主你有没有到过我这的问题啊,用半个小时就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