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AP用的适配器48V掉至5V,寻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5-01-29):
朋友给了一个无线的AP,AP原装电源应该是48V 130ma,由于没有适配器就去网上淘了一个48V 380ma,东西价格不贵,期初也能正常使用,后来闲置一段时间后,在插上AP,AP就不亮了,无负载的情况下,万用表测得适配器输出变成5V了,寻求论坛的各位高手给分析分析,我应该测哪部分,或者部分的损坏会引起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知道在买一个也没多钱的东西,只是觉得坛子里还是高手如云的,所以想寻求下帮助,十分感谢!!!
专业的元器件,也是真的不懂,您要能在图上给标识一下,主要测试那部分最好了!十分感谢!!!在网上又淘了一个48V 500ma的,想问给位高手用在48V 130ma的无线AP上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网友A:
确认AP没问题吗?这电掉的有点多啊,看看几个电容底部有无鼓包漏液,检查下第一张图左上角的几个元件再说吧。

网友:
高频变压器的体积这么小,这个输出有严重虚标的可能,可能已经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AP没问题吗?这电掉的有点多啊,看看几个电容底部有无鼓包漏液,检查下第一张图左上角的几个元件再说吧 ...

谢谢,因为AP新买的电源还没到,这次买的是个500ma的,原机应该用130ma的,新买的电流大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左上角
就这几个元器件
下面有三个电阻,阻值都正常啊

网友B:
我有12块钱一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12块钱一个主板

感谢,已经淘到了,还是想试试能不能修上这个,纯属爱好!关外运费伤不起!

网友:
你等电源到了试试再说吧,我估计是你ap的问题

网友:
看上去像是tl431+817光耦稳压的,看看这两个小元件有没有问题,就是最后那张图片里的三脚元件,还有变压器边上的那个四脚的,连接tl431的电阻拆下来量量看

网友:
来加分的支持

网友:
这电源就那几个元件,慢慢查,估计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