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加电烧一般什么时候使用和方法?

楼主(2015-01-29):
路过的师傅请指教一下,想了解一下加电烧一般什么时候使用和方法?
1、天天听说加电烧,有的说可以烧出有问题的元件,有的又说烧不了要一个一个拆,想了解一下加电烧通俗一点的意思,一般是用在短路的线路中加电烧可以烧出有问题的元件,还是用在线路中没有短路,但没有电压出来,可以加电烧烧出有有问题的元件更换后就好了,我估计应该是前者吧!
2、例如:测量A14短路,是不是一笔接A14脚的输出元件如1117的2脚,另一笔接地,电压3.3V,电流2A,这样可以烧出发烫或短路的元件,更换后就好了
3、例如:测量VCORE短路,拆掉主板相连元件如CPU和内存和ATX等,一笔接VCORE,一笔接地,电压12V,电流2A可以烧出有问题元件
4、如果CPU供电EN脚短路呢?我想这个应该不可以一笔接CPU供电脚吧烧,中间没有电阻可能会烧坏好的PWM芯片,还是万用表中有电阻,直接烧也可以,如果EN不短路没有电压控制,能不能用加电烧把有问题的元件烧出来,应该不行    请师傅指教一下,不能确定

网友:
一般是找不出短路的时候用。

网友:
一般就是有短路,,但是不明显,,不好查找的时候烧!!

网友:
加电烧,关键是功率的问题,比如你用个1欧1W的电阻尝试一下,加电1伏,2伏和3伏,用手感觉一下。这样你要烧板就知道什么样的电压烧机出什么样的电流就知道应该的温度是多少了。

网友:
可以快速找到短路的原件

网友:
这个在论坛有高手发过“烧机大法”的贴子,楼主可搜来看看

网友:
对地阻值偏低的时候

网友:
烧鸡大法,也要知道不要烧到鸭了,就是知道那一路有问题比如3V维短不要烧 5V  12v等,到这一路器件太多不容易查出,你就不要烧5v12v,烧错地方有可能扩大故障,大部分故障简单就不要烧,烧那些不容易查,时好时坏的修笔记本用的多,台式机主板用来烧声卡网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