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中毒后,会产生开机直接进BIOS?

楼主(2015-01-29):
我问的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我,因为客户的描述就是这样的,他收到对方发来的一个连接,然后打开就中毒了,再来机就直接进BIOS,  怎么了进不了系统。

机器到我这里发现硬盘里什么数据都没有了,而且放到别的机器上一开机会显示,GAME OVER GOOD LUCK FOR W
我放到别的机器上重新分区,重建MBR  ,重装了系统,再放到这台华硕笔记本上K450J(13年的笔记本)
结果还是这样。
请大家不要灌水,谈谈这种情况最有可能的问题所在。

网友:
不知道这跟BIOS有关吗?
另外想重新给这台笔记本刷BIOS ,机器BIOS里有内置的EASY FLASH ,但是好象是最新版本了,我官网下了提示不能刷了。现在只能外刷,但论坛里似乎没有这机器的BIOS

网友A:
之前遇到一个也是华硕的,桌面出现一个 淘宝网 的快捷方式,装各种版本的系统,换硬盘都不行,最后客户也懒得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一个也是华硕的,桌面出现一个 淘宝网 的快捷方式,装各种版本的系统,换硬盘都不行,最后客户也懒 ...

兄弟你这个淘宝广告植入到cpu去了

网友:
EC、BIOS、键盘都有可能。

网友C:
这机子是中了“圣诞恶魔”病毒,你可以尝试进PE系统用diskgenius找回分区表,自动重建,要是数据不重要的话干脆让客户换个硬盘呗
对了,就算分区回来了最好是删了重新分区,因为这个恶魔很难清除干净,为什么要重新分区就不解释了

网友:
什么病毒那么、牛B直接摧毁一个硬盘 还GAME OVER GOOD LUCK FOR W

网友:
病毒真厉害啊

网友:
可能是硬盘快速引导出问题了吧?

网友:
病毒再厉害也应该在硬盘里啊,除非硬盘损坏了,是有这个可能性的,病毒导致硬件损坏,那只好换硬盘咯。

网友:
BIOS确实会有这种情况的,但也有的是其他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是中了“圣诞恶魔”病毒,你可以尝试进PE系统用diskgenius找回分区表,自动重建,要是数据不重要的话 ...

要是硬盘问题就好了,问题是换了硬盘也一样。

网友:
刷低版本的BIOS   清小电池。

网友:
应该是有可能的

网友:
硬盘BIOS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硬盘问题就好了,问题是换了硬盘也一样。

那就必须刷BIOS了,用BIOS自带的Q FLASH还不一定行,最好拆下芯片用编程器刷吧,因为指不定病毒改写了BIOS哪个部份,而QFLASH可能不会刷到某一部分。

网友:
这个病毒是不是直接破坏了电脑的bios程序和硬盘的程序

网友:
直接刷BIOS 病毒把BIOS程序改写了

网友:
现在的病毒太厉害了 !!!杀病毒我看是费劲了  只能预防了  自己控制控制在控制啊!!!!换硬盘刷bios吧  或者重新写入硬盘的固件!!就没问题  了 !!先把数据想办法复制出来啊 !!

网友:
以后要留意这种情况了

网友:
有这么吊的病毒 ?

网友:
硬盘低级格式化,然后用编程器刷新BIOS程序,我还真不信,这病毒有这么厉害。。。

网友:
我也想不明白,软件中毒,跟笔记本里边的硬件怎么都不可能相关的呀。

网友:
没见过这么屌的病毒,照张相来开开眼界

网友:
楼主 换过内存嘛?

网友:
什么病毒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淘宝广告植入到cpu去了

这还能到CPU里去?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低格硬盘行吗?

网友:
病毒残留在硬盘中!用分区软件填充空白数据试。

网友:
早几天,我也见到一台,一样,开机就进bios,下了几个bios ,刷了都不开机

网友:
这病毒真厉害啊

网友:
转换了分区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通常认不到硬盘,或者硬盘无系统会自动进BIOS,换个硬盘在本上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淘宝广告植入到cpu去了

应该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淘宝广告植入到cpu去了

应该是bios里面。CPU不至于

网友:
找个有编程器的帮你取下BIOS芯片来刷 最好找个懂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是中了“圣诞恶魔”病毒,你可以尝试进PE系统用diskgenius找回分区表,自动重建,要是数据不重要的话 ...

我手上还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客户还在唧唧哇哇

网友:
应该不是bios    应该是分区列表损坏了

网友:
认得到硬盘吗

网友:
这个看上去很邪门。

网友:
这个病毒是不是直接破坏了电脑的bios程序

网友:
   我只知道  华硕没有认到硬盘会直接进BIOS

网友:
这是病入膏肓的节奏么?还没遇见过这样的,客户的硬盘最好在DOS下用ERASE清空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试机器可以进系统部不 能进就是电脑好的 硬盘病毒 不能进就得检查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