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主板

楼主(2015-01-29):
一个技嘉B85主板上I3-4130的CPU亮,但是上I3-4150的CPU就不亮,CPU是好的,求助大家。

网友:
挑CPU 查下供电

网友:
先更新BIOS.

网友A:
有些B85主板上赛扬G1820的可以亮机,上I5 4590的CPU就把CPU烧了,而且烧了3个I5的CPU,我亲眼见过的,有些主板挑U的,没吧你I3 4150烧了就对得起你了。

网友:
同意5楼,常见板子挑U的情况,楼主不必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B85主板上赛扬G1820的可以亮机,上I5 4590的CPU就把CPU烧了,而且烧了3个I5的CPU,我亲眼见过的,有些 ...

哈哈 这么吓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B85主板上赛扬G1820的可以亮机,上I5 4590的CPU就把CPU烧了,而且烧了3个I5的CPU,我亲眼见过的,有些 ...

谁啊 亏大发了

网友:
这种情况挺多的。刷BIOS。挑挑CPU针,换CPU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刷了BIOS好了。

网友:
楼主可能是主板不支持CPU,还有技嘉B85是        B85-HD3
        B85-D3V
        B85M-DS3H
        B85M-D3V
        B85M-D2V
是哪一种?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去技嘉官网查询主板支持CPU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B85主板上赛扬G1820的可以亮机,上I5 4590的CPU就把CPU烧了,而且烧了3个I5的CPU,我亲眼见过的,有些 ...

还有这种烧U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B85主板上赛扬G1820的可以亮机,上I5 4590的CPU就把CPU烧了,而且烧了3个I5的CPU,我亲眼见过的,有些 ...

还有烧U的事??这是否是主板做工不良??

网友:
板子兼容性的问题吧……

网友:
板子挑CPU  涮下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