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显示器改通用高压都烧了4个了 为什么?

楼主(2015-01-29):
前段时间 别人带来一个DELL的显示器 闪一下就灭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 拆机 试试灯管都好 然后就改了个通用高压 试了10来分钟好的,拿走
第二天有来了 ,这个显示器12V和220V都可以插 插上220没反应,插上12V大短。
拆开看看了  改的高压烧了  ,又换了个新的,过几天又烧了,少的都是上面的管子。
就这样都烧了4个了 。怎么回事啊  有高手见过没有。
这个主供电是16V啊 也不高啊。

网友:
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能确定灯管是好的吗?

网友:
应该是灯管是问题拆开看一下是不是线快烧断了

网友:
灯管问题 你看下吧 灯管烧高压呢

网友:
先把灯管换掉先

网友:
肯定是灯管脱焊引起烧的高压。

网友:
学到经验了!

网友:
楼主,更换的 高压板 是否 是  那种   “已经去除保护的那种”,就是什么样的灯管接上  它 都亮 ,  可以灯管有问题(电源次级电容没有问题 吧????)

网友:
双灯光接线处绝缘层漏电,造成的几率大些啊

网友:
灯管烧高压

网友:
应该是灯管引起的

网友:
高压板功率不够或者灯管打火很有可能

网友:
灯管烧高压条很正常

网友:
是不是灯电路有问题呀?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拆开屏看灯管,十有八九灯管挂啦

网友:
如果高压板的供电始终正常稳定,那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灯管问题吧?改成led的

网友:
就是灯管的问题  都弄好了

网友:
还是灯管有问题,换灯管 一劳永逸,又或者买LED灯条替代灯管,更加稳定方便

网友:
你是怎么确定灯管是好了呢 你找个单灯通用高压板子 用可调电源 看看没根灯管的电流 不能有太大的差距 要是单个灯管电流大或小肯定是灯管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