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5-01-29):
装了几台机器用的是磐正的板子,问题是插U盘,TF卡电脑死机,鼠标没有问题,是什么原因呢?零件都是新的。
电脑死机
电脑

网友:
装的机子都是新的吗?用板子呢?把usb设备在别的机子上在试一下,

网友:
几个USB都是这样吗?

网友:
前几天有个不认优盘,键盘鼠标都可以用,进pe重启。 这故障真是醉了。 最好还是没修好

网友:
USB口短路了吧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如果零件都是新的,那就重做个系统,还不行就排查USB口及其控制芯片问题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换个电源 不行的话就是主板usb接口电路坏了 !!这种情况遇到太多了 !!!!

网友:
电源负载不行吧!!换个功率大的电源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数据线打值了吗? 查下USB供电部分是否存在不足。

网友:
先排除U盘和系统的问题先,其次无疑就是主板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把Usb的供电选择 5V 不要用5VSB